减速机和电机选型,根据和判断

楼主(2013-03-12):
  请教一下,就是设计的时候有关减速机跟电机的选型问题,主要应该根据哪些东西去选,根据什么去选,什么减速比啊,功率呀,扭矩啊几级减速啊这些,应该怎么去判断,每次一选这些就会很头疼,求高人指点

网友:
是因为不知道计算头疼还是因为没思路啊?计算可以找找资料,选型思路都是根据设计任务的要求来的,减速比需要根据终端的速度或频率来选择,电机的功率则要根据荷载来选择,减速机的形式又根据你的使用工况来选择了,一般减速机样本册上都有选型依据,你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2013-05-0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