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查得M16螺栓最大拉力为60.31KN,意思是最大拉6吨的重物吗?

楼主(2013-03-12):
在网上查得M16螺栓最大拉力为60.31KN,意思是最大拉6吨的重物吗?

网友A:
要非得这么理解也可以,一般会有个安全系数

网友:
跟螺栓的材质、热处理状态有关吧。楼主说的是什么材料的M16螺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非得这么理解也可以,一般会有个安全系数

那我在除以个安全系数2,那就是3吨!   是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最大拉力是拉力测试出来的数据平均值;
最大拉6吨的重物,--- 这个字面不严谨,有多种解释;拉,可以有任意角度和特定角度;重物,是在什么基础上面?

如果是以起重来说,起重的速度就直接影响结果,尤其是在临界值附近的,可能解释是与非的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楼主一次,你那个数据是4.8级的M16螺栓的抗拉强度算出来的数据。也就是说最大可以拉6吨的东西,但是会产生塑性变形,只是还不会断裂而已,超过6吨就会断裂,抗拉强度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一般在生产使用中,会根据使用螺栓的材料使用屈服强度,测定其使用场合的安全系数。这东西机械手册上都有,你可以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拉力是拉力测试出来的数据平均值;
最大拉6吨的重物,--- 这个字面不严谨,有多种解释;拉,可以有任意 ...

首先谢大侠点评!
还想请教在我选螺栓的时候应该如何选,还要考虑速度,该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速度会影响应力集中效应,很缓速可参照书面数据,较高速度就可能需要更高的安全系数值。

网友C:
速度 居然 也有 影响,,又涨姿势了

网友(点评):
施主已经在论坛学到了多少种姿势 晒一晒 何如?

网友(2019-06-19):
引用 网友C:
速度 居然 也有 影响,,又涨姿势了

说的应该是加速度,如果硬要扣字眼的话。

网友:
有米思米书吗?翻到后面 有螺丝的选用 很详细 还有常用螺丝的推荐承受力,试验得到的。比较可信。如果买无品牌的螺丝,再增加个安全系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