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样的类型怎么展开?

楼主(2013-03-12):
求助:这样的类型怎么展开? 我想在腰型筒中间开2毫米的缺口,然后再展开。可是无法展开。有知道的大虾,快点给小弟解决下。我急啊。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3-3-12 11:06):
我是用的拉伸,切除,展开。

补充内容 (2013-3-12 11:07):
最后我是用钣金放样折弯,就成功了。

网友:
是用画钣金方法画的吗

网友:
2

网友(点评):
你这用的是钣金画的吗?

网友:
你有sw 的gb 插件吗?

网友:
gb型钢的

网友:
你要用到展开这个功能,就只能用创建板金件的方法去做,用拉伸切除是没有用的。这种错误是你对SL的功能不熟所致,如果你在学校读书的话,建议你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那里面有你想要的。

网友:
楼主,所谓的展开都是针对钣金折弯来说的,你要是通过建立特征而来的话,是展开不了的,除非你再转化成钣金形式,应该是可以展开的。。。。

网友(2013-04-14):
拉伸切除做的模型,快速转换成钣金用“插入切口”、“插入折弯”命令。

网友(2013-07-18):
用钣金放样折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