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轴和电机轴直径不同,该如何选择联轴器?

楼主(2013-03-12):
想用联轴器将电机和泵连在一起,经计算,选择好电机和指定生产厂家的泵,但是泵轴和电机轴直径不同,该如何选择联轴器?

网友:
可以定制

网友A:
联轴器可以两边孔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可以两边孔径不一样。

我从手册上能查到的都是两边孔径一样的

网友:
手册可以参考,具体找生产厂商,都能做,没问题。

网友:
弹性联轴器

网友:
联轴器都是后开孔的啊,可以开不同孔径的空。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不过,在选择联轴器时应考虑转速及扭矩的问题啊!
根据楼主所述,建议在弹性联轴器上选择。

网友:
可以该孔啊

网友:
联轴器的孔也可以不同啊

网友:
可以用花键联轴器

网友:
买联轴器的时候,孔可以拿回来自己加工

网友:
是可以不一样的,可以定制!

网友:
联轴器选择类型和功率即可,轴直径可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手册上能查到的都是两边孔径一样的

大多数联轴器两端的孔径是不一样大的,随便进一家联轴器生产厂商的主页看看就行了,如果要求质量的话,可以考虑NBK的。

网友:
根据工况选择,要全面考虑的

网友:
轴颈相差不太大联轴器的孔是可以不一样的…记得原来做课程设计的时候还选过…

网友:
都是后开孔的  可以跟厂家协商

网友:
到处都有卖的,你告诉孔径和大小,厂家会定做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用鼓形齿、万向轴等联轴器都可以,你找个大厂咨询下,很容易加工,也不贵

网友:
典型的缺少实战经验的设计者啊,联轴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除了消除平行,轴向,角度的偏差,减震,缓冲等作用外。联轴器也是为了连接不同轴径的产物,所以不同轴径的联轴器绝对有现成卖的。

网友(2013-08-05):
联轴器两边的孔是可以不一样的,你的泵是什么类型的?建议用金属弹性联轴器

网友:
可以用梅花形弹性联轴器,对于两端的孔及键槽、各轴的联轴器部分长度,均可以自己根据设计需要定制(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或具体厂家标准)。

网友:
理论上孔可以不一样的,但实际中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两半联轴器可以不同轴径啊

网友:
可以让厂家给确定!

网友:
联轴器是好东西  好好选

网友:
当然是不同的。。。。加工一个

网友:
联轴器的孔不同那怎么联接呢

网友:
直接让厂家定做就行,提出转速扭矩的要求。

网友:
可以购买标准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