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煤泥破碎(或者叫成型)的机器,要9 台,咨询

楼主(2013-03-12):
大家好:想买煤泥破碎(或者叫成型)的机器,要求处理量每小时8个立方,入料煤泥含水量为30%左右(含水量较高),出料为5-10mm的小泥团(任何形状都可以),大家有见过类似的设备吗?给我推荐下,我需要9台。

网友:
楼主头像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螺杆挤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挤压行不行?

什么样的,只要能出团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见过绞肉机吗?做大一点,出料口加一个旋转的切刀(桨叶式,最好能调速。),就是你想要的。也许出料时要喷干煤灰防止粘连。

网友(点评):
好像这方法可行。

网友:
是不是那种破碎机加选筛机呀?

网友:
直接订制一台好了。

网友(点评):
去哪订啊?有网站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点评):
你哪的?找我定制

网友:
仿照爆米花的机子

网友B:
楼主方便留下qq或者电话么?我这边有机器视频可以给你看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楼主需要的是煤球扎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的是煤球扎制机

不是,煤球机对水分有要求,30的水分应该无法压成煤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留下qq或者电话么?我这边有机器视频可以给你看下是不是这样的。

我的邮箱houbo_0929@126.com

网友:
      您的要求,依我想需要分两步才能完成。
1,利用压滤机(有这机器)去除水分。
2,再成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杆挤压行不行?

不行

网友D:
你要的是颗粒成型机,也叫颗粒饲料成型机,我们以前用的是直径8mm,长度任意,做煤颗粒的要定制,你是做活性炭颗粒的吧

网友(点评):
30%的水分能做成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的是颗粒成型机,也叫颗粒饲料成型机,我们以前用的是直径8mm,长度任意,做煤颗粒的要定制,你是做活性 ...

我的经验是15%上下,依物料特性30%不可能,因为煤泥胶接性(粘性)很差,你可以做个简单实验,用手捏一下能不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