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键槽加工顺序

楼主(2013-03-12):
求键槽加工顺序(是先于小孔加工还是后加工),保证40度,用普通设备加工

网友:
键槽的加工顺序主要看装配需求,角度工艺都和装配相关。
如果你这个产品键槽一定要加工到图纸所示的位置,且角度误差1度以内,那么要先加工小孔,
以小孔和大孔定位比较简单方便,再加工键槽。
你加工键槽的普通设备是什么,擦床?拉床?线切割?擦床拉床需要工装,线切割就直接割就行。

网友(点评):
线切割用不用工装呢?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用工装

网友:
用拉床就可以了啊···做个定位销!

网友(点评):
没有拉床

网友:
如果实在普通的通用机床上加工键槽的话,还是先把小孔干出来吧,为键槽加工做基准。

网友:
连尺寸公差都没有,怎么加工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
用线切割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