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使用次数,手攻或者攻丝机攻45钢,能加工多少个孔

楼主(2013-03-12):
想问问大家,普通的丝锥 M4 M5 M6 M8 的,手攻或者攻丝机攻45钢,能加工多少个孔?我用的是大连的,平常手攻也就100多个就不好用了

网友:
不好说啊 ,
首先现在45#的材质比较乱,对加工刀具损耗比较大,
其次普通的丝锥卖便宜了材料就更不行了,
你的丝锥孔精度要求高吗?有等级的一般攻个几百个就挂了,你攻一百个要吗是丝锥太烂了,要么润滑油不对,要吗水平太差。
攻丝菜油必须的,没要求的螺纹孔,就把底孔打大一点,那样省丝锥。

平常加工要求快,尽量用攻丝机,手工太慢而且用力不均。

网友A:
某日系丝锥加工45#钢,台式攻丝机+普通冷却液。M8,M10差不多大小的一般深度的。寿命基本在5K~8K左右。做20#钢寿命超过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日系丝锥加工45#钢,台式攻丝机+普通冷却液。M8,M10差不多大小的一般深度的。寿命基本在5K~8K左右。做20 ...

贵否

网友:
日本弥满和或者欧士机的,即使是镀层的不过三四十块一根,但注意别买到假货。公司加工45钢M3的螺纹深14,星昂走心机欧士机的丝锥油切寿命约8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