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焊接用什么办法变形最少?

楼主(2013-03-12):
一只梯形槽体长1150mm.高500mm.上宽450mm.下宽380.合金铝厚1.2mm。两头焊接用什么办法变形最少?

补充内容 (2013-3-12 19:43):
以上槽体是2只.其中1只短10MM,这样可以叠进其中.槽体不能漏水.

网友A:
如果不要求防水什么的,可以间断焊。要求满焊的话,就要用夹具了

网友B:
合金铝厚1.2mm,氩弧焊。另外如果有折弯机的话最好可以先折弯成槽型,然后堵两个端头就好,这样焊缝会少,方法加工其实很多,你的板应该是薄板(合金铝厚1.2mm),可以用咬口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要焊接,有一个好的钣金师傅会有好的建议,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求防水什么的,可以间断焊。要求满焊的话,就要用夹具了

谢谢.不知道夹具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铝厚1.2mm,氩弧焊。另外如果有折弯机的话最好可以先折弯成槽型,然后堵两个端头就好,这样焊缝会少,方 ...

谢谢.咬口的话两角怎么办?我想用铆接,不知道铆钉间隔多少矩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咬口的话两角怎么办?我想用铆接,不知道铆钉间隔多少矩里.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拉铆钉铆接,间隔等距宽一些不要紧,初步可以间距可以在40-50mm左右就好,如果要是防水的话可以铆接之前涂密封胶或者是铆接后打玻璃胶都可以的,这个间距很简单,感觉间距大了,每个中间加一个就好,简单

网友(2013-05-05):
背靠背 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