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个机械机构,膨胀时直径650mm,缩小时直径350mm

楼主(2013-03-12):
我要做个机械机构,膨胀时直径650mm,缩小时直径350mm,从一个宽度120mm的空间脱出来,求助大侠们。谢谢。

网友:
说的太含蓄····最好上个示意图

网友:
办法很多。杠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齿条机构等等都可以,主要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做个膨胀爪吧,用液压或者气压控制(我说的也很含蓄哦)

网友:
胀紧套,已经是标准化了啊

网友:
胀套轴,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四连杆机构,一般钢卷卷取或开卷机常用

网友:
胀套轴,baiduyixiaba

网友:
描述再清楚些就好了,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