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调节阻力的轴承,有没有

楼主(2013-03-12):
          今天看到同事设计的一台保护膜切割机,这台切割机其它都不错,但是有时候切割的保护膜会歪斜,仔细观察后发现是装保护膜的轴太松,请问各位大侠有么有可以调节阻力的轴承呢?

网友:
轴太松,     装 刹车或阻尼块

网友:
你这种情况大概是张力调节得不够,不能怪轴承,再者就是你们的设备装配精度不够,自己好好找下原因吧。毕竟机器是你用的,别人又没看到实际的情况,所以我说的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
加摩擦阻力,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确实是没怎么说清楚,机器在进料时,速度比较快,当机器停下了时,套在铰链销上的料就回转松弛,再进料的时候就不再是平的了····所以想,铰链销既能自由转动也能有一定的阻力使料不再回转松弛~~~~~

网友:
轴太松,能怪轴承吗?

网友:
有一种阻尼轴承

网友:
轴承松只能说明选择的轴承不合适,而不能单方面的说轴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