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铜件,平面度要求极高、粗糙度小于0.02,请教合理的研磨工具和合理有效的...

楼主(2013-03-12):
我有一个铜件,平面度要求极高、粗糙度小于0.02,光镜检测需达到9条光带以上,之前我尝试过许多方法:先在铸铁研磨平台上配以W2.5研磨膏进行研磨,然后再用玻璃平板研磨台来精研、最后采用毛毡配以'铁红'进行起光处理,但都未达到理想效果,在平面光镜检测下光圈太虚,请教合理的研磨工具和合理有效的研磨方法。
拜托大家啦!我很急!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讲的很专业啊。
我们也是做铜件的,虽然平面有要求,但没有你的高。
我们先在铸铁研磨平台上研磨,再用毛毡配以研磨膏进行起光处理。
不懂你们的材料是什么?是不是要改一下铜件的牌号?

网友B:
磨削加工铜件表面是无法达到高要求的平面度的,因为磨削铜件表面会产生高热量,主要是接触点太多,该热量不可以控制,造成铜件表面形变不一,你再怎么磨在显微镜下都是一塌糊涂的。谁叫铜件易变呢。

铜件平面要高平面度只能高速切削+冷却液,首先要加工中心,机子主轴要好,转速至少6000转,切削量要少,10丝左右,别1丝1丝搞,
冷却液有铜件专用的最好,没的用普通加工切削液就可以了。刀盘适中,别太大,太大转速上不去。刀盘的刀片要少,一般有两片就可以了,其实一片就行,怕不平衡,两片可以的。

网友C:
好像那个静压主轴磨床磨出来可以的

网友D:
可考虑平面滚压

网友:
要是光洁度那么高还有办法,这个平面度我不知道,光洁度可以用超精车加工可以达到0.02的要求

网友E:
你不应该采用毛毡抛光处理,毛毡会破坏平面度。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削加工铜件表面是无法达到高要求的平面度的,因为磨削铜件表面会产生高热量,主要是接触点太多,该热量不 ...

谢谢!普通的机加方法无法满足0.02的表面粗糙度,这个零件用于机械密封的密封摩擦副,必须达到一定的粗糙度和平面度,所以最佳方法是研磨

网友(点评):
哦,原来要求是镜面啊,用阿奇的电火花吧,可以到镜面,平面对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那个静压主轴磨床磨出来可以的

谢谢!这个方法还是无法达到研磨以上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很专业啊。
我们也是做铜件的,虽然平面有要求,但没有你的高。
我们先在铸铁研磨平台上研磨,再用 ...

这种材质既要有一定的耐腐蚀,还要有一定的耐磨性,因铜的材质较软,普通的研磨方法无法避免表面丝痕,做产品既要保证内在质量,又要考虑外在质量,谢谢!

网友F:
上镜面研磨机吧,像80大的黄铜一分钟就可以变镜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普通的机加方法无法满足0.02的表面粗糙度,这个零件用于机械密封的密封摩擦副,必须达到一定的粗糙 ...

谢谢你提供的方法!从你表述中我感到似乎可以达到要求,由于我接触的不多,能告诉我什么是阿奇电火花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镜面研磨机吧,像80大的黄铜一分钟就可以变镜子。

谢谢!请问镜面研磨机哪里有卖,能达到平面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削加工铜件表面是无法达到高要求的平面度的,因为磨削铜件表面会产生高热量,主要是接触点太多,该热量不 ...

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这种零件是用于两端面接触密封用的,所以,这种方法无法达到所以要求!

网友G:
楼主平晶光源波长是多少,如果是氦灯光的话平面度两个μ左右,如果面不大应该还不难,粗糙度才是难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考虑平面滚压

首先谢谢你的建议!平面滚压只能达到光洁度要求,无法达到平面度要求,并且还会破坏零件表层组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平晶光源波长是多少,如果是氦灯光的话平面度两个μ左右,如果面不大应该还不难,粗糙度才是难点吧

谢谢 !是氦灯光,我是在外径φ180mm、内径φ150mm的筒端面上做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应该采用毛毡抛光处理,毛毡会破坏平面度。

谢谢!我试过,但是不用毛毡处理,虽然达到平面度、光亮度达不到,光学平晶检测结果、光圈太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氦灯光,我是在外径φ180mm、内径φ150mm的筒端面上做精度的!

这个面也不小啊,楼主什么要求这么高。
这么大推研的铸铁平板两μ平面度也很难保证,粗糙度0.1已经很牛叉了。
还真没这个概念。

网友F:
百度一下,深圳有好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一下,深圳有好几家

不好意思!才看到,谢谢!

网友:
楼主的研磨平台能否用钛合金的,还有就是那个研磨膏不用,用目数更细的磨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