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proe的草绘功能彻底打败了

楼主(2013-03-12):
刚学proe,画四个相切的圆弧,我按照ug草绘的习惯,先画好四个圆弧后,再添加约束,可是有些圆弧半径尺寸就是修改不了,不是提示尺寸不合适就是与什么什么冲突。可以又找不到约束在哪,本来用ug一分钟的事,用proe一个小时也没画出来。proe初学者求经验,求技巧。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实际上道理是想通的,只是楼主还没有理解几何中约束的含义。约束多了,你删除一个就是了,之所以冲突就是因为过定义引起的,你检查下约束图上的约束符号,比如你画两个圆,如果不小心让系统加了相等这个约束,那你就只能标注一个圆的尺寸,另一个圆由于有相等的约束条件,故不能再标注尺寸,解决办法是,删除相等约束,然后就可以了。回帖子是很累人的活,特别是你这种小问题,希望楼主以后遇到问题先自己钻研,这些软件基本上是相通的,UG用得好,PORE也就不在话下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啊,虽然我用的不好,但是可是理解2#的

网友(2013-04-24):
习惯问题,各个软件操作上有点差别,但是内在原理一样,用几天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2013-06-29):
支持2楼。其实这不能说明PROE没UG好只是你有没有熟悉的问题

网友:
不用才是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