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断裂图,大家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3-03-12):
如图,第一个是用来拆卸货车车钩的,压力32吨。压板材质是45钢,调质。后面是用来推卸轮对的油缸,缸径500,压力28MPa,理论推力500吨。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裂。如何改进?

网友(点评):
这是最近5年我们公司出现过的设备典型问题,因最近忙于工作,技术细节未写清楚,望大家见谅。过段时间我将我的分析和解决方案公布。

网友(点评):
声明一下:这活不是俺干的。我干的就不拿出来聊。

网友:
其工作的原理和工况请描述下,谢谢!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先做断口金相,把低倍发上来,空口无凭,

网友A:
从图上看这是一个柱和套的过盈配合,柱是一体的套是分开的。过盈配合应力会集中在两端,构件可能没做分散应力的处理。建议做应力处理。

网友:
第一张图板压板多厚,还有水平方向的长度和孔径分别多少?

既然在铁路板块,那第二张图是不是压轴承或者压轮对的?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轮对退卸机,第一张图是13号钩缓拆装机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轮对退卸机,第一张图是13号钩缓拆装机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轮对退卸机,第一张图是13号钩缓拆装机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轮对退卸机,第一张图是13号钩缓拆装机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轮对退卸机,第一张图是13号钩缓拆装机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是轮对退卸机,第一张图是13号钩缓拆装机

网友:
第一个看起来两个叉子的头部宽度不一,是和零件形状贴合的缘故还是磨损呢?右边宽的那个尺寸大,可能实际上单独受力更大,加上可能存在扭转载荷,如同998提到的梁的扭转,材料疲劳,造成断裂

楼主:
1、压板强度校核
已知油缸缸径为Φ140mm,液压站系统压力为14MPa,故油缸推力F1为:  F1=3.14*72*14*100=215404N=21.5t

根据压板实际工作位置,可量出拉杆与油缸杆的夹角为5.38°;拉杆与压板的夹角为73.23°,故可计算出拉杆对压板的水平作用力F2为:  F2= F1*cos5.38°*sin73.23°=205334N=20.5t
以旋转轴为旋转中心,通过力矩平衡可计算出一块压板的作用力F3为:
F3=(F2*340/243)/2=287298/2=143649N=14.35t
以压板挤压处为支点,计算旋转轴处受力F4
F4= F2*(243+340)/(243*2)=246316N=24.6t
已知受弯截面为S,S=0.115*0.02=0.0023m2
则压板旋转轴中心右边为危险截面,其受屈服应力σ为:
σ= F4/s=246316/0.0023=107MPa
而45#一般调质后的许用弯曲应力[σ]为300MPa;
取安全系数为2.5
故1.5σ=107*2.5=267.5MPa<[σ]
结论:故原压板设计是满足理论要求。
2改进方案:
鉴于原设计选用压板选材及热处理可能达不到理论设计值,为了能满足使用要求,故决定将原材料由45#更换为45Mn,同时对压板结构进行优化,具体见实际压板图。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是这样:危险截面有可能在主应力方向上,也可能在最小截面上,或者在它俩之间,如果这样那单单算水平力可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1、压板强度校核
已知油缸缸径为Φ140mm,液压站系统压力为14MPa,故油缸推力F1为:  F1=3.14*72*14*100=21 ...

这是简图

网友(点评):
液压杆受的不是纯轴向力,在径向上有个分量,限位槽由于有间隙存在,作用在活塞的杆受到的是拉力和弯曲应力的合力,考虑的疲劳和截面变化引起的应力集中实际的强度要大打折扣的。

网友(点评):
另外瞬间作用在钢板上的力,如果考虑的冲击因素的话,因该要高于钢板的屈服强度的。

网友:
只分析强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计算寿命,评估结构经过多少次循环后的失效概率

推荐看一本书

现代机械工程设计:全寿命周期性能与可靠性

这书有专门的一章讲解油缸接头的失效和结构

网友:
构件可能没做分散应力的处理吧。

网友:
看结构和断面初步判断都是拉力破坏形成。

网友:
是不是应该做断口的低倍实验,再做初步判断。

网友:
疲劳寿命也很重要,需验证。

网友:
如果没看错你在设计当中犯了一大忌!就是说:你摊上大事啦!

网友(点评):
都不是我干的,嘿嘿。这事要是我弄的老大还不吃了我啊。

网友(点评):
到目前好像还没有可信答案!继续抢答啦!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事实情况不详细,

网友:
光是断口,没有环境和实际服役条件,分析不出来的。你的校核只是看看设计有没有错。你的设备使用很久了,不是开始就断的。我看原因应是服役条件和磨损后暴露出的设计缺陷导致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用的太久了, 工作量大。 疲劳坏了。

网友:
不怎么明白

网友:
临时工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这是一个柱和套的过盈配合,柱是一体的套是分开的。过盈配合应力会集中在两端,构件可能没做分散应 ...

同意, 亦是應力導至金屬疲勞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