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画的工程图都是单个图纸一个文件,现在想全部集中一块,请各位支招

楼主(2013-03-12):
以前画的工程图都是单个图纸一个文件,现在想全部集中一块,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啊,拖模型的时候注意区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啊,拖模型的时候注意区分就行了。

我也不会,没有试过你所说的方法,不知大侠能否出图指导一下,怎样把一个文件下生成的装配体中包含的零件做出不同的工程图?谢谢了哦

网友(点评):
应该是自带的功能,你没找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啊,拖模型的时候注意区分就行了。

没见过

网友:
没有不要吧?这样似乎并不方便哦!

网友:
确实不方便,而且东西多了,sw工程图也卡的。

网友:
没必要放到一个文件里,如果是需要拼图打印,可以使用迈迪的标准工具集软件,里面有拼图打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