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角外观不好,宽度不够

楼主(2013-03-12):
       我们厂做的缸套,现在尺寸什么的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倒角把人给难住了。
       倒角的半径是R19,现在已知的条件是圆弧端面起点坐标为X122.2,圆弧相切的外圆直径为115.725,这样算下来,倒角的宽度大约是7.99mm,可是加工出来的宽度只有7mm左右,少了1mm。是因为编程序的时候没有考虑刀尖圆弧半径的原因吗?
      倒角程式如下:X112.2;
           Z0F0.2;
           G03X115.725 Z-7.99 R19.0 F0.15;
           G01Z-49.1 F0.2;

      还有从提供的样件上面来看,R19的圆弧与外圆的切入痕迹明显看出很漂亮的一圈,我们加工出来的却是很不清晰而且表面看起来还有点毛,转速,进给什么的都调整过,没有效果。
      材质、金相这些检验过以后都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刀的问题,你车倒角用的什么刀?因为车R19这种倒角起点碰到的刀尖和终点碰的刀尖不是一个位置,所以选的刀和装刀的位置很重要。
刀尖要小,刀头角度要小。

网友(点评):
刀用的是R0.4的成型刀使用后自己又磨制的

网友(点评):
刀头角度多少?

网友:
LZ可把图纸发上来,刀具什么的,帮你编个程,试下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这个直接发图纸 不太合适吧

网友:
请用刀尖半径补偿,还用倒角处的F值应为走直线段的一半或更低,精车时线速度要高

网友(点评):
他那个可能是加工时候切削量大了。

网友(点评):
精车时的转速是1000,刀具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再高怕刀受不了。就切削量来说最大处是2.5mm,这里是走两遍圆弧的,第一次1.5mm,第二次1mm,单边0.5mm的量个人觉得勉强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里说的还是最大处

网友(点评):
看了你说的加工步骤我明白是什么原因,请问楼主搞这行多久了

网友(点评):
新手,刚毕业没两年。说说你的想法呗

网友:
用上补刀,如下:
G0G40G97S750TXXTXXM3
X110.Z30.M8
Z5.
G1G42Z2.F0.5
Z0.F0.15
X112.2
G3X115.725Z-7.99R19.F0.1
Z-49.1
U5.
G0G40Z150.
M1

网友:
光洁度不好,也可能与你所用的这台车床有关(尤其主轴被大修过的),换台车试试。我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台车加工出来的光洁度就好了

网友(2018-01-06):
用刀尖补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G97是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