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工一个传送平台,但是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折叠,类似飞机的折叠翼

楼主(2013-03-12):
本人新手
想加工一个传送平台,但是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折叠,类似飞机的折叠翼,一部分能向下旋转接近90°。
具体尺寸:平台长度1.8米,0.8米的折叠部分,平台框架高0.75米,平台宽1.4米
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点意见,关于折叠动力,折叠结构,空间结构的优化方面,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选择链式传动,转折处用两个链轮,两链轮用杆子链接可以折叠,找两固定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链式传动,转折处用两个链轮,两链轮用杆子链接可以折叠,找两固定点就可以了。

这位老师能否说的具体点,两链轮用杆子怎样链接,如何折叠,谢谢

网友A:
折叠部分和不折叠部分各为一个独立系统。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
那么折叠处两个轮子用杆子将两个轮子的轴连起来,这个轴可以转动,折叠部分整体用两个支架夹起来,和不折叠部分一样高,拿就展开了。
要折叠时将支架取下来,那不就折叠了吗?
折叠靠手动,这样简单点。给你个图

网友:
将4#的两个部分之间再加上一个电机就能实现自动的折叠了啊,新手个人己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部分和不折叠部分各为一个独立系统。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
那么折叠处两个轮子用杆子将两个轮子的轴连 ...

这位老师的想法挺好,但是和我的有点差别,我的这个平台上面不是传送带的,而是胶辊传动,折叠部分重量大概在50公斤,手动折叠的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希望能有个省力机构使一个人就能完成平台的折叠动作,如果这个想法不可行,也可以引入气动、电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Q

网友C:
用气弹簧最好,但要知道负荷,两到三根气弹簧,2-300元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Q

呃,咱是想设计一个这种传送平台,还没有思路呢,所以没有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弹簧最好,但要知道负荷,两到三根气弹簧,2-300元能解决

折叠部分重量大概在50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弹簧最好,但要知道负荷,两到三根气弹簧,2-300元能解决

平台折叠不跟重量大概在50kg左右,气弹簧可以支撑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咱是想设计一个这种传送平台,还没有思路呢,所以没有图啊

理解了!

网友A:
胶辊传动,那么两头驱动,折叠位置放两个随动就可以了。胶辊重量比较大,折叠可以用撬棍。气缸也可以,两边各装一个,缸径100的,长度实际量一下。用一根管子进气。OK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台折叠不跟重量大概在50kg左右,气弹簧可以支撑吗?求指教

越野车的后备箱有多沉?换粗点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辊传动,那么两头驱动,折叠位置放两个随动就可以了。胶辊重量比较大,折叠可以用撬棍。气缸也可以,两边 ...

嗯,我再好好考虑考虑,谢谢老师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野车的后备箱有多沉?换粗点的就行

嗯,有道理,好像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野车的后备箱有多沉?换粗点的就行

我想气弹簧的选择还是和支撑点的位置有关系,对否

网友:
对,尽量使之受力合理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C:
用气弹簧最好,但要知道负荷,两到三根气弹簧,2-300元能解决

斑竹,你有气弹簧方面的规格或者介绍的资料吗?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