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加工

楼主(2013-03-12):
     各位大侠,想问下碳纤板能用普通的雕刻机加工吗? 想买一台,是学校实验室使用的,不用太大,各位大侠能推荐下这个雕刻机吗?

网友A:
可以的,还能钻孔、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还能钻孔、焊接呢

焊接??

网友(点评):
是的,钎焊和扩散焊

网友B:
碳纤板雕刻加工需要注意人身保护,粉尘危害很大,另外比较费刀,最好是磨料水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板雕刻加工需要注意人身保护,粉尘危害很大,另外比较费刀,最好是磨料水切割

嗯,谢谢~主要除了碳纤外,还需可对铝材或尼龙的加工。

网友C:
需要全封闭钣金,别搞那半封闭的,或露点的,要不然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全封闭钣金,别搞那半封闭的,或露点的,要不然就吃灰了。

恩,明白了~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全封闭钣金,别搞那半封闭的,或露点的,要不然就吃灰了。

再问下,是不是只要能加工铝材的雕刻机加工碳纤板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