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复合中心怎么实现C轴和X轴联动走圆弧?

楼主(2013-03-12):
C轴是卡盘旋转轴。如题,如何通过C轴的旋转和X轴的位移来实现走圆弧(圆弧不在卡盘中心,是在卡盘任意一个位置)?
我想了下除了用R参数方程编程还有什么办法吗?
圆弧就是任意一圆弧,说下思路就可以了,主要是想学习下有哪些编程方法!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可以说哈子。

网友:
不要玩那种伤床子的事情

网友:
R参数方程编程都会了,还想知道什么?

网友:
换成其他床子,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啊,有病

网友:
首先你机床带极坐标功能。第二机床X向最好或者应该是动力刀具。这样就可以使用极坐标插补功能进行加工了。别说是外圆走圆弧,只要编程计算的好,外圆上头刻字都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