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偏心轴,垫块要多厚?

楼主(2013-03-12):
偏心距是12,我的车床是安阳30,卡盘是Φ400三爪自定心卡盘.
材料是45钢.我想用垫块的方法车,请问垫块要多厚。
没法附图

楼主:
为什么没法附图啊

网友:
1.5×12

楼主:
如何检查是装夹是否合格

网友A:
机械偏心轴垫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偏心轴垫块计算

只到第4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到第4项吗

是的

网友:
我知道车工手册有的。不过楼上有朋友有计算软件了。真好。

网友:
这个是三角函数计算出来的经过实践取得的经验数值,你用时要进行试车确定合适的垫块,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2013-10-07):
一般车工艺学书或或车工书都有例题自己看一看,比别人说要好,省的人家要积分,

网友:
问题单没有比要,要积分大家相学习都进步,

网友:
计算不复杂没有比要用软件。

网友(2013-11-28):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大家讨论一下计算方法,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