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锌合金能用线切割切吗

楼主(2013-03-12):
最薄处就2mm 切了会变形吗 锌合金还能磨削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至于切后是否变形,要看是否有内应力,切后残余应力释放就会变形。锌合金熔点低,稍软,有可能堵塞砂轮,磨可能需要吃刀量很小

网友:
线切割不会有变形的,只要是导电的都可以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