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碟阀的加工工艺是怎么走?

楼主(2013-03-12):
我主要是不清楚外圆要怎么加工?
我的思路是1先夹外圆,车一端面和中心孔,还有槽
2,然后应该是加工外圆,但是不知道怎么装夹?是穿心轴加工吗?

网友:
可以反撑内孔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用什么反撑内孔?用三爪??

网友:
你的步骤没有错,第二步是撑内孔平端面车外圆。
注意你第一部车的端面要做记号,等第二步做完后可能需要以第一步端面为基准,磨一下第二个面,具体看装配要求。
此产品的重点是上面那个平面要与直径20的孔必须垂直,你这个图垂直度没标出来,垂直度最好在10个丝以内。
所以这个平面和这个孔最好是一次性装夹做出来。

网友(点评):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撑内孔,麻烦请教下。。

网友(点评):
内孔与外圆的精度要求好像也不高,是不是直接用三爪外撑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三爪内撑即可,该产品外圆内孔无要求,但对两个密封槽要求较高。

网友(点评):
内撑的夹具外圆和端面车一下,基本能保证掉头加工的两侧同轴度或者盘类零件两端面的平行度或者端面对外径的垂直度在0.03以内。卡盘卡爪磨损除外。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种孔,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那个是阶梯孔,放螺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种孔,什么原理

为什吗不改用沉头孔,沉头孔比这个好加工多了

网友(点评):
因为这种孔放的是方头螺丝,安装完后,螺丝不会转动脱节,这是产品使用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吗不改用沉头孔,沉头孔比这个好加工多了

谢谢大侠,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