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减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3-03-1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我现在是机械臂的伺服电机和减速器选型。现在只知道负载的最大扭矩和速率。电机和减速器选型的步骤?是不是先假定电机的转速求出减速比,根据减速比和最大扭矩选出减速器,然后再选电机?能不能给我说一下选型的详细步骤。谢谢了!

网友A:
最大工作速度-------,設定電機最嘉操作轉速------選則減速比------覆算電機子慣性比與等化負載慣性比是否滿足產品規格---確認減速機的減速比轉矩安全系數是否滿足..以上為個人習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工作速度-------,設定電機最嘉操作轉速------選則減速比------覆算電機子慣性比與等化負載慣性比是否滿 ...

“覆算電機子慣性比與等化負載慣性比”这句话有点不太理解,麻烦解释下

网友:
我们爱德利有自己的伺服产品,你可以上爱德利的网站问问。
或是打电话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覆算電機子慣性比與等化負載慣性比”这句话有点不太理解,麻烦解释下

當選好減速比時應再復算電機側等化負載慣性矩值'以確保驅動器能準確順暢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