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 三个刀头的CNC同时加工三个工件应该如何对刀?换刀怎么办?

楼主(2013-03-13):
三个刀头的CNC同时加工三个工件应该如何对刀?换刀怎么办?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一个系统?同时加工不同的工件还是加工同一个零件

网友A:
上个图吧,不然说不清楚。一把刀同时加工几个工件对夹具要求很高的(注意,不是一次装夹分别加工几个),因为此时工件的形位公差基本靠夹具来保证了。很多时候这是得不偿失的。我的理解是一把刀一个方向进给,同时切削多个零件,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不然说不清楚。一把刀同时加工几个工件对夹具要求很高的(注意,不是一次装夹分别加工几个),因 ...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一把刀,一个程式同时加工三个同样的工件。不知怎么样装刀才能保持刀尖一样长

网友(点评):
做个装刀的工装,或者用对刀仪测量安装

网友:
在机床的H补偿值设置里面设吧。

网友:
除非你刀库设置三把刀,三个主轴同时干,

网友A:
lz,是这意思不?
如果真是这么干的话,说的难听点,不是一般的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这意思不?
如果真是这么干的话,说的难听点,不是一般的蠢。

LZ的机床应该是三个主轴同步转,工件由夹具定位,三件同时加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恩,是这样,人家蠢的不知说谁

网友:
用三个坐标啊,,G54 G55 G56,我们这边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