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头螺栓中六角头的15~30°斜角是怎么制造的

楼主(2013-03-13):
某次画图忘记了六角头的简便画法  那就投影吧
怎么也投不好,就拿了个螺栓来研究下
发现六角的正投影中里面那个圆(手册上的s)并不是与六角相切的,而是小一些

又记得前期画solidworks时,也遇到这个地方的成型问题  不知道怎么制造的也不好成型
据说是圆锥的一部分,不知道对不对,

又有问题,六角头上有注明“WT8.8”“JD8.8”"JL10.9"
后面的知道是强度等级,前面的代表什么?材料还是厂家?麻烦举上例说明

网友:
好像是冲压出来的吧,与六角头一次成型,有利于脱模

网友(点评):
正解,楼主可参阅懂水鱼推荐的约瑟夫.迪林格《机械制造工程基础》101页,就是那内六角螺钉举例的

网友A:
六角头是直接在冷镦机里冷镦出来的,如果车削加工,则车头部端面车倒角就是了,所谓的15°-30°,主要是保证头部端面倒角时见圆就行,小一点或相切都没关系,但要注意顶圆到另一端面距离满足扳拧高度就行;至于用Solidworks画图成型时,直接在端面画个三角,旋转切除就OK了,与车削加工原理一样;六角头上有注明“WT8.8”“JD8.8”"JL10.9",前面是厂家代号的标识,后面机械性能等级!

网友(点评):
描述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那JDJL都是哪些厂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头是直接在冷镦机里冷镦出来的,如果车削加工,则车头部端面车倒角就是了,所谓的15°-30°,主要是保证 ...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六角头是冷镦机,牙纹是板齿搓出来的
国外有个节目叫how it's made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头是直接在冷镦机里冷镦出来的,如果车削加工,则车头部端面车倒角就是了,所谓的15°-30°,主要是保证 ...

全国有大大小小的生产螺栓的厂家几万家,有的有标记,有的没标记,符号各异,不可能都清楚啊,呵呵

网友:
真是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