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导热好又耐磨

楼主(2013-03-13):
什么材料导热好又耐磨,且不易生锈,板状的

网友:
硬质合金。
也要看具体的使用场合,现在有很多表面喷涂技术,例如Diamond coating,也很好。

网友:
耐磨和什么对磨,工况不清不楚。如没有其他限制条件,我会选铍青铜,比较耐磨,导热好

网友(点评):
是的,我用过,贵一点!

网友(点评):
不是贵一点,恐怕好几点

网友:
你不是用在焊锡头吧?

网友:
磷青铜,很耐磨的,而且导热性很好

楼主:
我想过青铜,可是量小,不知道材料好买不?还有,要板材是想折弯,青铜能折弯吗?

网友:
材料也不难买啊,折弯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高铍铜,耐磨,导热好,HRC40左右,塑料模具上做散热型芯用的,国产的200元/KG,进口的600元/KG

网友A:
钛合金板,耐高温3300°,耐低温200°,耐磨,导热性也不错,硬度高,耐腐蚀,永不生锈,哈哈,价格比较高,看你用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板,耐高温3300°,耐低温200°,耐磨,导热性也不错,硬度高,耐腐蚀,永不生锈,哈哈,价格比较高, ...

好加工吗?做成钣金件?材料好买吗?小批量的话

网友:
大家都用青铜,我见过有些加热台用的是黄铜,对耐磨性要求不高,可能是基于价格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