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德国造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2013-03-13):
(图片)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不是分度头吗

网友:
看不出来,能贴一些内部构造的图片就能好猜一些。

网友:
没有铭牌么?

网友:
图片角度太少,只能从传动方式上看是一个蜗轮蜗杆传动方式,左边有一个调节手柄有数字,右边上端带螺纹,如果下端有螺纹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一个流体泵,机头里面的键槽和联轴器看来是传递很大的扭矩的东东,上面的4个固定孔和台阶应该是安装电机的。最好是各个角度多几张相片就好,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有点像减速器的样子啊

网友:
会不会是一个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