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环的选择

楼主(2013-03-13):
   请问选用吊环的安全系数一般选多少?有什么类似的标准吗?

网友A:
起重行业安全系数有规定。有取4,6,8,10的。

网友B:
我是造桥的,钢结构的桥梁,我们大量用到各种吊环、吊索,吊环一般是4、5倍安全系数,最大限度的保障生产安全,比如载重10吨的焊接吊环,需要大于50吨的拉力才有可能把吊环拉断。市面上一般的安全系数只能做到4倍安全系数,在起重吊装上,安全才是根本,所以看你用到哪里,建议安全多1倍的保障。
模具吊环分为:旋转吊环(M8/M12/M16/M20/M24/M30/M36/M42/M48/M56/M64/M72/M90)和焊接吊环(1吨,2吨,3吨,5吨,8吨,15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重行业安全系数有规定。有取4,6,8,10的。

谢谢您的回帖,请问这个系数是吊环厂家在设计时就考虑进去了吗?还是在我选择吊环的时候加进去啊?

网友(点评):
吊环很多是现成的,你自己选。比如你吊1t,你最小得选择额定载荷4t的吊环,当然,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造桥的,钢结构的桥梁,我们大量用到各种吊环、吊索,吊环一般是4、5倍安全系数,最大限度的保障生产安 ...

谢谢您的这么详细的回帖,我了解了,我们都是用的模具吊环。

网友:
来听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