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轴承并列安装

楼主(2013-03-13):
请问下可不可以用2个深沟球轴承并在一起安装,还是说中间要加个轴套,中间没有任何东西隔开,轴承外圈与轴套配合后使用,谢谢。

网友:
一般中间是要有隔垫的,看你怎么用,承受的轴向力大不大等等的一些工况,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一般中间是没有轴套的。

网友:
最好加一个隔套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加隔套?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并列使用一般不加轴套,见舍弗勒的样本截图

网友(点评):
这个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这个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是深沟球轴承!我在12楼贴了个更大的图,请去看看。

网友(点评):
天啦,角接触轴承居然有人不识

网友(点评):
确实有人不认识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确实没见过这样画球深沟轴承的。另外misumi上是不加轴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并列使用一般不加轴套,见舍弗勒的样本截图

有时需要的话便于调间隙,能否给我发一下舍弗勒的样本,谢谢。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点评):
"便于调游隙“,确实有轴套容易调游隙;不过如果需要调游隙的话,选角接触轴承比较常见。舍弗勒样本太大了,有100多M呢,邮箱发不了,不是我不肯发给你,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并列使用一般不加轴套,见舍弗勒的样本截图

同学,那好像是角接触球轴承吧!

网友(点评):
兄弟,那真是深沟球轴承,不是角接触。我晚上再发一个大一点的图片,你可看的更清楚些。

网友(点评):
图片上轴承受力点都在轴承外侧,还说不是角接触轴承?嘴硬

网友(点评):
iyxx37社友,你就那么确定你是对的?这帖子就2环,你就连看完的耐心都没有?我说的很清楚,后面还有大一点的图,你看了么?一上来就骂人,这就是你的素质?

网友:
中间应该有隔断吧,没有隔断两个轴承在一起能起到什么作用,那不是和一个轴承没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承载能力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一个轴承内外圈可以相对偏离

网友C:
你是用来做什么的啊,可以具体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来做什么的啊,可以具体介绍下吗

我所用的是单向轴承,但是单向轴承同规格只有一个宽度,轴径只有25 但是我担心单个轴承受力有问题,所以希望机构厚实点,就是系统能够同时使用2个单向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用的是单向轴承,但是单向轴承同规格只有一个宽度,轴径只有25 但是我担心单个轴承受力有问题,所以希 ...

你可以做个轴承底座安装就加固了,两个并列安装没有隔套的我还真没有见过,不好意思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misumi上应该有两个轴承一起的轴承座,看下就知道有没有套了,估计没有的,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的一种装法是用套来调整游隙,但也可以不装套的,普通轴承的话好像不用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用的是单向轴承,但是单向轴承同规格只有一个宽度,轴径只有25 但是我担心单个轴承受力有问题,所以希 ...

逆止器或超越离合器型的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那好像是角接触球轴承吧!

supperslz大侠,见下面截图,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从文字描述来看,好像的确是深沟球轴承,但为什么那两条中心线看起来像是角接触呢?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存在游隙,所以可以当做小接触角的角接触轴承来用。

网友(点评):
"从文字描述来看,好像的确是深沟球轴承,但为什么那两条中心线看起来像是角接触呢",本人刚开始就存在这样的疑问,难道老外的深沟球轴承与GB不同?

网友(点评):
老外的深沟球轴承和咱们的是一样的,具体我会在楼下解释。

网友(点评):
这是深沟球轴承吗

网友A:
几位社友都在问我那张截图是不是弄错了,看上去象角接触球轴承,不是深沟球轴承。

1. 图没有错,是深沟球轴承。
2. 深沟球的接触角不是0°么?那为什么图中的深沟球轴承都有接触角?
  深沟球轴承在承受纯径向载荷时,接触角确实是0°。但深沟球轴承还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由于有游隙,在轴向载荷的作用下,接触角就产生了;否则还是0°接触角的话,受力不能平衡;游隙越大,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载荷的能力越强。
3. 深沟球轴承还能承受纯轴向载荷,尤其在高速,轴向载荷不大时,效果特别好。

网友D(2014-05-02):
引用 网友A:
几位社友都在问我那张截图是不是弄错了,看上去象角接触球轴承,不是深沟球轴承。

1. 图没有错,是深沟球 ...

大侠,您好。对于您帖子中的第3点,我有几个疑惑,想请您指点、解惑,谢谢!
高速、小轴向载荷
推力轴承不能用于高速,因此否定;
角接触极限载荷可达万转,为什么不用?
能否举个深沟球轴承用于高速、小载荷的实际案例?

网友(点评):
1. 角接触轴承当然可以用,但价格比深沟球轴承贵; 2. 如果轴向力是双向的话,深沟球优势更明显,一个就可以了;角接触得2个轴承; 3. 具体例子我一下举不出来,只要符合高速、小轴向载荷,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您好。对于您帖子中的第3点,我有几个疑惑,想请您指点、解惑,谢谢!
高速、小轴向载荷
推力轴承 ...

补充下,深沟球轴承能承受轴向力是因为有游隙。有些应用中不能有游隙,如机床,这时就不能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老师 辛苦了。从去年解释到今年,就是为了深沟球咋会出现有角度线。实际将游隙放大到可视后,就清楚明了为啥老外会这样说明。 这图和轴承装配的要求是符合的。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大侠1

网友(点评):
应该叫“大游隙的深沟球轴承”,有这样用的。 但角接触也有四点角接触轴承,可以受双向轴向力。

网友(点评):
一般不叫“四点角接触轴承”,规范名称是“四点接触球轴承”,还有“三点接触球轴承”;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但承受径向力很有限。

网友(2014-07-03):
@iyxx37
请问图中的轴承是什么轴承?

网友:
上图来自舍弗勒的样本HR1。
下面截图来自SKF的样本。
请问iyxx37,
轴承受力点都在轴承外侧,是什么轴承?

网友(点评):
止动环轴向受力有对应参数码?

网友:
当然可以

俺的机器上就有此用法

一直在用

网友:
大侠研究得透彻呀,学习

网友(2025-08-20):
深沟球轴承并列使用一般不加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