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成六边形布置,预紧力如何计算?上有五从动轴

楼主(2013-03-13):
如题,动力轴传递功率为15W,有三轴成正三角形布置,另两轴为张紧轮。现在不知道预紧力多少合适,张紧轮的弹簧都不好选择?求大侠指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由传递的扭矩折算为带的张力计算。我觉得你首先应该考虑同步带的包角是否太小,有多少个齿参与传递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传递的扭矩折算为带的张力计算。我觉得你首先应该考虑同步带的包角是否太小,有多少个齿参与传递扭矩

请问,我的扭矩为7.02mNm.怎么计算啊,至于包角调张紧轮的位置就行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