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包装机械的大侠没有,型材堆码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3):
现在希望制作一包装型材的专用包装机械。型材4支一捆,目前为人工方式叠放成类正方体后手动捆扎 ,再覆膜包装。型材截面如图所示,长度为6米。现在的难点是,能不能实现自动化用机械的方式去码垛叠放成型再自动捆扎包装。市场上自动码垛的机械一般是针对正方体的包装箱的码放。像这种型材类自动码放机械很少见。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机械堆叠呢??

网友A:
这东西有卖成品设备的,大连有,山西也有,

你这个要包括输送线,东西挺多的,便宜不了,你找一个设备商,详细告诉他你要求,特别是产量,

假如你产量低,用自动线就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卖成品设备的,大连有,山西也有,

你这个要包括输送线,东西挺多的,便宜不了,你找一个设备商 ...

感谢998大侠,产量的话单台1.7分钟一支。这个速度做成自动线怎么样。太慢的话是不是可以多台整合到一起包装。目前还没找到这种输送线,码垛,捆扎,包装的自动化设备。

网友(点评):
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对你这种条形物品,可以采用开合轮的方式,材料在开合轮上输送,到位置,轮子打开,由夹持器把物料放到位,放到一定高度,向前输送,到打捆位进行捆扎,设计没有什么难度,祝你玩得好

楼主:
主要是产品不是规则的正方形,再来就是长度问题

网友B:
你这个东西我可以试试看,不知道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东西我可以试试看,不知道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

你是做包装机械这块的吗?可否说说你的观点和看法呢?特殊要求到时没有,只是型材规格还很多种,截面不一样。有点棘手

网友(2013-05-02):
引用 楼主:
你是做包装机械这块的吗?可否说说你的观点和看法呢?特殊要求到时没有,只是型材规格还很多种,截面不一 ...

我就是做包装机械的,不知道你又少种型材的,825220132可以详聊加我的时候备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