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

楼主(2013-03-13):
NSK BB 单向轴承外圈上有一个缺口,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请指点,谢谢。

网友:
单向轴承往往要求的是一个方向转动空套,一个方向转动内外圈同步,也就是有扭矩在其中传递。如果内外全都是光滑的,需要传递扭矩的时候就会打滑吧,槽的作用是不是就类似于键槽?玩过,但没有在实际案例中用过。坐等高手进一步说明

网友:
那个缺口是用来装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