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侃,大家讨论个简单技术问题

楼主(2013-03-13):
不吹不侃,大家讨论个简单技术问题。如何增加最简单的机械装置实现下图中的锥形凸台的升降,升降过程中凸台上受垂直载荷约80kg,行程200mm左右。液压装置之类先不考虑,越土越简单越好!你一言我一语,参与技术讨论 ScreenHunter_02 Mar. 13

网友A:
找个辘轳,接上减速电机   一头挂个筐 里面放40公斤破砖

网友(点评):
行程0-200mm,最上边那玩意儿是联轴器的,到一定位置后垂直方向要固定不动,摇摇晃晃怎么行。你这玩意儿以为是提水哟,

网友:
电机轴上做个法兰盘,法兰盘上偏心100mm做个把手,把手上拴绳子到你要驱动的凸台上。不过目测最大扭80Nm呢,动作频率低还行,高了得多大电机啊!当然更土的,你可以做个长摇把,自个儿手摇哈,大幅健身运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辘轳,接上减速电机   一头挂个筐 里面放40公斤破砖

行程0-200mm,最上边那玩意儿是联轴器的,到一定位置后垂直方向要固定不动,摇摇晃晃怎么行。你这玩意儿以为是提水哟,

网友(点评):
别人猜不猜你的条件,阁下还是自己想比较好

网友:
采用滚珠丝杠怎么样

网友:
用這種方式,簡單又省事
WS90HF-□-14-50-70-M5(1:2配GNP60L1) HC-KFS43B(附加滾珠螺桿SFU1610-3-400L)(20130.jpg

网友:
何为越土越简单,无法定量限定条件的话,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
确实没办法回答,方案有无数种。
但如果楼主把所有条件都严格列出来的话,答案自己就会蹦出来。

网友:
你去找董存瑞,让他在下面给你举

网友(点评):
找他就不靠谱了,据说董存瑞最近看了烟花把桥炸塌的新闻,心里很是愤怒,正在找他的连长理论,说为啥要他背炸药包去炸碉堡,放个烟花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哈哈,那时候的碉堡比我们现在的桥要结实

网友(点评):
solo.太有才了

网友:
土好办,用个脚踩的杠杆

网友(点评):
即土又方便

网友:
从井里面打水装置的迷你版也行啊。。。

网友:
我在我们质量部见到过一个类似的东西,是用来支撑模板用的,铸模模板应该有80KG往上吧。人家的东西很简单,首先支撑面不要平面,圆滑型锥面,也就是“子弹头”。然后。。。。升降柱和基座加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条件不充分,等于是让大家盲人摸象

网友:
搞个曲柄滑块机构,应该可以实现往复的上下运动!

网友:
你可以做个长摇把,自个儿手摇哈,大幅健身运动啊

网友(点评):
其实真的挺好的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
凸轮你,斜楔,千斤顶等等。

网友:
首先做个导向,导轮导柱都行,再用个凸轮机构或连杆机构马达带动

网友:
据说董存瑞最近看了烟花把桥炸塌的新闻,心里很是愤怒,正在找他的连长理论,说为啥要他背炸药包去炸碉堡,放个烟花不就得了 。

网友:
80kg这么大的东西还没有做过

网友:
如果载荷恒定的话 利用二力平衡的原理选择配重 那样工作时还节能

网友:
钢丝绳加滑轮组

网友:
空间够的话用跷跷板的原理

网友:
直線推桿~

网友B:
升降的频率有什么要求,手动的还是自动的啊

网友(点评):
冒昧问一下:你头像这个装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觉得最土是剪试升降机

网友:
电机带动蜗杆,蜗轮转到,蜗轮内孔车螺纹,与丝杠连接,电机旋转,丝杠升降

网友:
丝杠可以的。。。。。。

网友:
楼主说得太空洞了。比如:
1、行程要不要精确定位和调节?
2、要不要很平稳?
3、举升以后要不要永久固定?
4、在无尘室里,普通车间里,还是露天?
……
这些都不说,提问题是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可考虑采用螺旋千斤顶的丝杆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的频率有什么要求,手动的还是自动的啊

飞机星型发动机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这个兄弟设计的,符合你的要求,结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826&extra=page%3D1,这个兄弟设计的,符合你的要求, ...

谢谢的回复。过于复杂,此结构定位也完全不能,只能靠开关机来定位?没有定位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回复。过于复杂,此结构定位也完全不能,只能靠开关机来定位?没有定位装置。

要求还是不简单呀。

网友:
气缸+导杆。电机+偏心轮。滚轮丝杆+齿轮+电机。齿条+电机。 就是动力+直线运动。就看个人经历能想出多少了。机械里面又有多少不是动力+直线运动的啊。

网友:
太笼统了  不行加个丝杆 手摇上去很直接的

网友:
连杆、契型块(两个三角斜面);凸轮装置;杠杆装置;气动装置;……

网友:
答案越来越离谱,不过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今天又学了不少。谢谢!

网友(2013-08-13):
看看。大家接着讨论。

网友:
楼主要说明自己的工况。别人给说方案了,这不行,那不行,有点扯。

网友:
用丝杠成本差不多最低了

网友:
丝杠加电机

网友:
买个螺杆升降机最省事,而且也便宜,呵呵

网友:
嗯  建议丝杠

网友(2018-10-13):
没有啥靠谱答案

网友:
菜鸡,向各位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