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将弹簧分开的设备吗

楼主(2013-03-13):
装配前清洗后的弹簧状态(见图片),是否有设备把它自动分开

补充内容 (2016-7-14 10:38):
现在是要求外协厂串好后在清洗送到公司

网友:
有个设备原理是加速撞击然后就分开了

网友:
这个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呢

网友:
试试弹簧分离机

网友(点评):
弹簧分离机怎么样的 你有没

网友:
才虚学浅, 这个问题很有探讨性了,做了那么非标没有遇到这问题,有什么办法也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点评):
才疏学浅,你打错字了。

网友:
上网搜下弹簧供料风箱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也许从开始就不要让他们乱。

网友(点评):
没错,弹簧生产出来就用小格子单独装着。

网友(点评):
清洗的时候用个棍穿起来

网友:
震荡+磁吸  试下。我也探讨一下先

网友(点评):
日本有这样的设备,不知国内是否也有。

网友A:
圆柱弹簧分料我倒做过,可以打散。锥形的没试过,不过一看就觉得真不好分。

网友(点评):
大侠圆柱的采用什么办法分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气,效果不错!

网友:
看着挺复杂啊。。。。。

网友:
振动,然后通过重量检测将单个的弹簧吸附上去。

网友(点评):
抽时间找一个振盘振动来看看

网友B:
能不能用振动的方法 加强气流吹   在一定高度放磁铁  每隔一段时间 取一次分开的弹簧?·····

网友(点评):
可试验来看看

网友:
弹簧分离通常采用的是喷气式漏斗方式,一般都是靠压缩空气吹开分离

网友(点评):
用人工来分都很麻烦,而且效率太低

网友:
这东西,就是人工分离,也够头疼的。

网友(点评):
现在试制阶段,我们几个人在那工位帮忙^_^

网友:
我觉得能不能改进下工序,清洗的时候注意不要让它交错在一起,或者干脆做一个流水线,做好一个清洗一个,收集再装配

网友:
百度 弹簧分离机

网友:
抽根烟有助于找灵感

网友:
手都不好分开,何况机器

网友:
论坛上之前有讨论过的,叫虹吸法!你自己找找看看。

网友:
這種彈簧應該不好分~

网友:
市场上确实有卖的,但能够完全分离的,估计还是很难的,期待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振动的方法 加强气流吹   在一定高度放磁铁  每隔一段时间 取一次分开的弹簧?·····

瞎想的 不知是否可行·····呵呵

网友:
还有勒种机器啊。长见识了。。。。

网友:
之前想过。没结果。自认水平不够

网友:
就算做出来,分离的数量也没有手分快吧?

网友:
这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
弹簧轻的话,吹气的方法可能有效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堆东西看的头都大了,怎么分真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纯粹是勾在一起了,数量多,勾在一起的也多,很难打散,振动盘肯定不行,我敢说广东不会有振动盘厂家敢接的,气吹也不会有效,如果是圆柱弹簧,两头带支撑圈的还能分,两头开放的也很难,更别说你这个。你这个用运动机构抛起来,再用梳子打,可能会有一部分散的,但是分离效果肯定很差,还不如人工。

网友:
环环相扣 咋过拆分?有什么好原理吗?如果有,恳请楼主在第一时间通知俺,俺对着东西表示很棘手

网友:
社区里的“红帆船”大侠发过一个详细介绍虹吸法分离弹簧的方法,可以搜搜看

网友:
看着就晕了

网友:
很好的探讨话题啊      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   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圆柱弹簧分料我倒做过,可以打散。锥形的没试过,不过一看就觉得真不好分。

请问圆柱弹簧的分料具体是通过什么方法来操作的,麻烦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正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圆柱弹簧的分料具体是通过什么方法来操作的,麻烦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正好学习一下,谢谢!

看节距和直径,节距太大的会缠一块,要加打散的机构,气吹或击打,这个时候振动盘就比较复杂了,要分进料区、工作区和出料区,要隔离开。

网友:
在弹簧成型机上做文章,成型之后就把它一个个串起来,定数成串,再去清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节距和直径,节距太大的会缠一块,要加打散的机构,气吹或击打,这个时候振动盘就比较复杂了,要分进料 ...

缠绕在一起太厉害的,气吹或者击打也打不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缠绕在一起太厉害的,气吹或者击打也打不开吧。

如果弹簧两头有保持圈,就很少出现勾进去缠死的情况,能打散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如果两头是开放的,那就没太多办法了。所以弹簧设计的时候如果要考虑自动化装配,一是节距尽量小,二是两头一定要做保持圈。

网友D:
      从TRIZ的角度来讲,这个系统的IFR就是能够实现弹簧的自动分离,那么弹簧自动分离可有集中途径,一是不可能结合到一块,我们可以想到磁性相斥,那是不是在清洗之前先让他们暂时磁化呢?还有,就是要么弹簧是直的,要么弹簧是片状的,也可以实现相对容易的分离,由此可以考虑事先作用原理,考虑可都让弹簧成为一个单独独立的部分。我不清楚弹簧的加工过程,提供一点简单的思考方向给大家;
    从九屏幕的角度来看,弹簧在加工出来之前是钢丝,加工好之后肯定是配合到某个零件上,可以考虑弹簧、钢丝,以及零部件的子系统和超系统,比如说改变钢丝的材料属性,采用记忆合金?貌似这个成本太高了……呵呵
    我们也可以从因果分析上来进行,纠缠到一起,肯定是由于清洗过程中不断的搅拌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要搅拌呢?为了清洗更充分。那为了清洗充分我们及一定要搅拌嘛?我们要清洗掉的是什么物质?这种物质有什么特性?针对这种特性我们可不可以不采用液体搅拌清洗的方式对其进行清洗?

    以上只是描述了一个思考的过程,因为不是科班,所以描述很笼统,不尽之处,多提意见!

网友:
看了那么多,最好最好的还是提前就别混,生产出来,清洗各个工序都排列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分吧

网友:
应该在弹簧造出来的那一刻就连接到下级机构,比较容易。如果弹簧是买来的,乱成一堆,很麻烦吧。一环扣一环,人手工拆都很麻烦,机器更不好弄了。

网友E(2013-05-04):
引用 网友D:
从TRIZ的角度来讲,这个系统的IFR就是能够实现弹簧的自动分离,那么弹簧自动分离可有集中途径,一是不 ...

,厉害啊,TRIZ理论学的这么精,国内应用TRIZ理论从事创新的很少,基本都在Copy。记得学校时后,老师讲TRIZ时,讲了很多例子,真的给力啊

网友:
试试两个弹簧分离机!

网友:
这真是个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TRIZ理论学的这么精,国内应用TRIZ理论从事创新的很少,基本都在Copy。记得学校时后 ...

呵呵,我只是在这个环境里,不由自主的去想,可以多探讨。

网友(2014-12-27):
还是从源头解决问题,清洗前做文章。

网友:
恩 可以加工后直接摆好啊

网友F(2016-04-24):
弹簧分离器打散,振动盘上料

网友(2016-06-24):
引用 网友F:
弹簧分离器打散,振动盘上料

市面上弹簧分离机只能放一把弹簧....

网友:
试过大节距的小弹簧,弹簧分离器不好用,基本上分不开,人工分离时先用高压气吹散再手工挑拣,否则人手都很难分拣开

楼主:
现在是要求外协厂串好后在清洗送到公司

网友:
振动+分选+吹气

网友(点评):
不行,振动到和气一团,更分不开

网友(2016-07-27):
找找弹簧分离机的视频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找弹簧分离机视频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