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测量跳动用自动定心和旋转机构

楼主(2013-03-13):
设计一自动测量工件(直径200毫米,重2公斤,检查跳动0.03毫米)端面和径向跳动的设备,需要高精度的自动卡盘和旋转台,本人用过加工用卡盘和转台,本身精度为0.01毫米,没用过测量用卡盘和转台,请高人推荐相关产品,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把产品图以及要检测的地方,用图的方式贴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想办法

网友A:
据我所知,这种回转轴系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通用的分度头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毕竟检测公差才0.03,一般的分度头靠近主轴端的跳动才0.01,考虑到工件高度带来误差会更多。
回转轴系可以用轴承,还有个关键零件保证工件和回转轴系同心旋转,那就是涨轴(如果基准是孔)
涨轴也有很多种,比如锥轴、弹簧涨套、液塑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这种回转轴系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通用的分度头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毕竟检测公差才0.03,一般的分 ...

加工用的动力头端面和径向跳动可以小于0.005,找不到自动定心夹紧的高精度卡盘,不知谁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用的动力头端面和径向跳动可以小于0.005,找不到自动定心夹紧的高精度卡盘,不知谁用过

个人建议自己做,要比买一个那样的高精度转台要划算的多。
像你这么大的活,一个一般点的分割器都得四五千块,几个加工件几个轴承要几个钱。
当然你们公司加工配套能力弱的话,或客户出得起钱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