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没有手册,问下论坛大神平行度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3-03-13):
平行度的单位是什么,它的测量值是关于角度的还是距离的,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老是搞不清楚,平行度和直线度有什么区别,除了平行度有相应基准对应之外

楼主:
我问的是不是太简单了?求助一下。。

网友:
你可以百度的啊

网友A:
平行度是表示零件上两平行要素间保持等距离的状况。而被测要素的实际方向与基准要素相平行的理想方向之间所允许的最大变动量称之为平行度公差。即一定有参照物。
直线度是指零件上的直线要素保持理想直线的状态。实际线对理想直线所允许的最大变动量称为直线度公差。
说得比较刻板,不知你听不听得懂,最好还是自己找手册看看。

网友:
平行度就像火车的两根钢轨,以1根为基准去量另一根。直线度就像放在一根很直的棍子上的绳子,量绳子相对于棍子中心的偏移量

网友:
直线度就是一根棒子,这根棒子粗细一样,就是歪歪扭扭的,那就是不直,有多不直啊?找个跟它一样大的洞装起来,这个洞可是笔直笔直的。什么装不进?那就大一点,一点一点大,哦刚好装进去,看看大了多少啊 ,大多少就是多少直线度。这说明什么?直线度就是同样粗的你,啊不,是棒子,越直能配的洞越多。
平行度就是两根棒子,注意两个都是直男,什么不是直男,不是直男你也得把他们弄成直男。既然是直男就不会互相排斥了,他们需要相交,可是,但是,只是!他们太短了!天啊他们是直男不是直线,所以只有趋势,不能相交。这个时候你看不下去了,你拿了吧尺子去量一下这个趋势,看看他们最远的距离和最近的距离到底相差多少,这样可以得出他们有多直男,也就是平行度。

网友(点评):
内涵帝,平行度被你解释成这样,节操啊,节操何在啊!

网友:
楼主看书吧,任何一本和形位公差相关的书里都会有,再结合一下现场实际。
别人说再多不如你自己领悟。

网友:
百度文库上资料大把的,下载一些机械制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度是表示零件上两平行要素间保持等距离的状况。而被测要素的实际方向与基准要素相平行的理想方向之间所 ...

他的变动量是指什么方面呢,角度还是距离呢,平行度和直线度不是有个值,它的值怎么测得,代表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的变动量是指什么方面呢,角度还是距离呢,平行度和直线度不是有个值,它的值怎么测得,代表什么呢

举个例子吧,常见的标注两平面间的平行度,平面A为基准,给平面B一个平行度要求,公差为0.01,其意为以平面A作两个平行的平面记为C1/C2,而C1与C2两平面间的距离就为公差0.01,只要平面B能在C1/C2这两平面所限的这0.01空间内,你这平面B就符合你的要求,而并不是单一的指角度或距离。其实很喜欢5、6楼两位大侠,他们解释得很形像。概念的东东你去网上看看就会明白一些,其实你如果附上你工作中遇到的别人标的而你不明了的公差标注图片上来那很多人会给你更好的解释的。不然光说理论好空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吧,常见的标注两平面间的平行度,平面A为基准,给平面B一个平行度要求,公差为0.01,其意为以平 ...

恩,好的,谢谢。其实我自己的理解跟这个差不多,不过有人问起,我就又模棱两可了,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