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22的六角不锈钢进行车削

楼主(2013-03-13):
      最近公司搞设计,要车一个工件,必须使用六角方料,车成圆柱状,现在很难确定车削要素的大小,如车床主轴转速、车削速度,背吃刀量、进给量。希望同仁们能提供帮助。坐等回帖!!!!

网友A:
我另一个跟帖丢了?再回一次吧。
HEX22的六角棒可以直接车刀φ20,转速1000,进给150左右,刀片用韧性好的PVD涂层刀片。
LZ这玩意儿我十多年前天天玩。

网友B:
车工师傅会根据你的需求做出来的

网友C:
什么材质?不锈钢的品种很多,切削参数也不同。

网友D:
这样的人做设计科真可怕,基本计算都不会,设计什么东西能用?

网友:
问题提的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不锈钢的品种很多,切削参数也不同。

304不锈钢,22的六角钢,图中没有标注的部分是六角料不用车削的部分,车削的部分只是螺纹及其内孔,之前车一个不锈钢直径45,计算主轴粗车转速800r/min,精车1000r/min,背吃刀量1~2.5就足够了,因为这回是六角料,原来是圆柱料,所有有些不敢下手,六角料会有冲击对数控刀片,请施教如何车削,非常感谢!

之后询问一位老师傅,他告诉了我怎么车削,主轴转速200r/min,进给量F15,背吃刀量1mm左右即可。

网友(点评):
管接头而已,我十几年前玩过的。一刀切到φ22以下(切出整圆)。转速1000,进给100~150(按一刀切到φ20计算,刀片用韧性好些的PVD涂层)。

网友(点评):
不要担心刀,这种六角车,一般的刀都承受的了。但要注意先确认你的设备和刀具,老师傅说的200转在主轴变频数控车床是不可能的,因为600转以下主轴的力量几何下降。先搞定设备和刀具

网友(点评):
这螺纹缺个退刀槽吧,先粗车,刀应该没问题,换个刀精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工师傅会根据你的需求做出来的

我这是私企,什么都是自己做,设计、制造全是自己弄,没有车工,没有工艺员,全是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人做设计科真可怕,基本计算都不会,设计什么东西能用?

请施教!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言重了,把刀用好大侠已经解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E:
六方车圆,有没有搞错,简直是天大的浪费!

网友(点评):
很多零件都需要六角车圆的,你没见过而已。

网友E:
你老板就是一半吊子,二百五~

网友(点评):
六角料车成圆的,我公司大把这样的工件,管接头,间隔柱,定位销,导向销。因为这些东西有一段是六角的,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加工那个六角?量非常大的,不要跟我说用加工中心,成本问题。以后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取笑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六方车圆,有没有搞错,简直是天大的浪费!

这是试用塑料的产品图纸,途中最大没有标注的部分是六角料,车削的部分只是两个螺纹部分及其内孔,这只是一个零件,因为这个部件国内没有,国外很贵,1千RMB,因为自己车会很省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怎么车削!

网友:
22/0.866=25.4,六角外接圆直径约25.4。一刀直接切到直径小于22,这样,就不存在断续切削了。只不过ap有变化而已。切削速度和进给低些没问题的。记住不要小切深,如果你切大于22的话,那才是断续切削,好比用锤子敲打刀片,刀片很容易崩刃的。以前切过HEX41六角的一刀切到φ39。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是高手,专业精湛,性格又好,不像我那么急躁

网友(点评):
客气了,高手不敢当,有些经验而已。

网友(点评):
刀兄人真好!纯经验传授啊!

网友(点评):
吃刀量才2mm,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另一个跟帖丢了?再回一次吧。
HEX22的六角棒可以直接车刀φ20,转速1000,进给150左右,刀片用韧性好的 ...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刀片,专车不锈钢的,冒昧问一下,请问你自己车过么?

网友(点评):
我说了,我十多年前天天玩,或者说,天天看操作工玩。

网友(点评):
这个学名管接件,或者叫管接头。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东西有标准的,不用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刀片,专车不锈钢的,冒昧问一下,请问你自己车过么?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小零件,是船上用的还有剩下的零件,买不到的,呵呵;
主轴1000r/min,干车工20年的老师傅说要用低转速,大学老师也说用低转速,你这个能行么?

网友(点评):
你可以投入一个刀尖的成本试试就知道了,不要怕尝试。试过后你就知道我是不是骗你了。反正1000转最多也就崩一个刀尖,不会把机床撞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小零件,是船上用的还有剩下的零件,买不到的,呵呵;
主轴1000r/min,干车工20年的 ...

好的,我可以试试,刀片多的是,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车六角,在刀片ap范围内一定要一刀车出整圆,不然就是打刀片,车的时候v和f可以低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东西是标准件,有标准的,还是选吧,我最近用了不少这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304不锈钢,22的六角钢,图中没有标注的部分是六角料不用车削的部分,车削的部分只是螺纹及其内孔,之前 ...

今天下午试车了,我车的是另一个部件,能够车削,但是那个工件从卡盘伸出的长度是130mm,会产生刀震,表面粗糙度值非常高,触摸极度不光滑,与外国的工件相比明显不行,后来拿砂纸硬给打磨成1.6,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解决了问题,请问该如何去除刀震,车削要素为:主轴转速n为900r/min,粗车进给量fn为50mm/min,精车进给量fn为20mm/min,背吃刀量是按你说的来请问该如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另一个跟帖丢了?再回一次吧。
HEX22的六角棒可以直接车刀φ20,转速1000,进给150左右,刀片用韧性好的 ...

今天下午试车了,我车的是另一个部件,能够车削,但是那个工件从卡盘伸出的长度是130mm,会产生刀震,表面粗糙度值非常高,触摸极度不光滑,与外国的工件相比明显不行,后来拿砂纸硬给打磨成1.6,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解决了问题,请问该如何去除刀震,车削要素为:主轴转速n为900r/min,粗车进给量fn为50mm/min,精车进给量fn为20mm/min,背吃刀量是按你说的来请问该如何更改?

网友(点评):
精车转速不够,给精车留的余量是多少?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数控车床吗?精车单边1mm,转速1500-1800,进给F30,具体可以试着调整。是实心的还是已经打了孔的,最好是实心的。

网友(点评):
130长的HEX22棒料?太长了,不好做。可以试试精刀ap留少点,低进给,转速高的和低点都试试,主要是避开共振区。

网友(点评):
工装情况都不了解随便给参数!晕死了,楼主你的零件长径比以前超过理想值了,绝对会引起振动而且容易崩刀。你这个活最好工艺上留出工艺顶针孔,用一夹一顶去做。如果工艺不允许要留你只好多道工艺平头平掉!

楼主:
精车转速1000r/min,精车机械加工余量为0.15

楼主:
小数控车床,最高转速就是1400了,再高。车床就飞了

网友:
那就1400,精车单边留1mm余量给他车。

网友(点评):
单边1mm不够那就留单板1,5mm给精车

网友(2014-03-20):
有没有机械加工相关加工费的计算方法

网友:
车削这类工见高转速、大吃刀量、慢进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试车了,我车的是另一个部件,能够车削,但是那个工件从卡盘伸出的长度是130mm,会产生刀震,表面 ...

22的六角工件伸出卡盘130mm!那就不是刀震了。为什么不用顶尖?

网友G(2014-04-29):
我现在加工的产品也是用22对边的不锈钢六角,废刀啊 用的US735

楼主(2014-07-01):
引用 网友F:
22的六角工件伸出卡盘130mm!那就不是刀震了。为什么不用顶尖?

啥都没有,还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加工的产品也是用22对边的不锈钢六角,废刀啊 用的US735

不锈钢六角车削最好是先用焊接刀开粗,再用三菱的US735精车

网友:
这么短的料为什么悬伸130mm, 不振也真难。不能短点吗?有个50mm应该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私企,什么都是自己做,设计、制造全是自己弄,没有车工,没有工艺员,全是自己

用圆钢做再铣六方不是很好吗?泪水呀。....

网友:
这产品量大的话适合用仪表车,效率将提高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老板就是一半吊子,二百五~

量大就更不划算了,用挤压成形法,量特大用精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