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到下死点可以停留一点时间再回去吗?

楼主(2013-03-13):
各位前辈,小弟没怎么接触过冲床,想请教一点冲床的入门问题:冲床到下死点可以停留一点时间再回去吗?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停留时间是怎么控制的?机械还是程序?感激啊~~~~

网友A:
呵呵,看看机械冲床的结构就知道了。在单动模式下,在任何位置包括下死点都可以抱闸停住。但在使用盘料自动加工中,整个曲杆是在做往复运动的。死点只是瞬间经过,停留时间微秒记。

网友B:
现在的数控冲床可以轻易做到楼主要的动作。

网友(点评):
另外有种“伺服冲床”或称“Servo Press”更方便改变工作的时间或动作或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数控冲床可以轻易做到楼主要的动作。

能说说是怎么实现的吗?数控冲床是不是惯性轮的?

网友(点评):
阁下可以自己先网搜吧,大把的材料都在网上,图文并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看机械冲床的结构就知道了。在单动模式下,在任何位置包括下死点都可以抱闸停住。但在使用盘料自动 ...

多谢哈,我的意思就是在料盘自动加工时,举例:200SPM,能不能设置成每次在下死点都停留0.2s,或者是其它时间?这样的冲床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数控冲床可以轻易做到楼主要的动作。

谢谢你,我想请教一下你对冲端子的那种高速冲床是数控冲床还是伺服冲床啊?

网友(点评):
冲端子的那种高速冲床大部分是曲柄连杆气压离合器式,少部分是连杆或肘节机构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想请教一下你对冲端子的那种高速冲床是数控冲床还是伺服冲床啊?

那就是都是机械式冲床了?那伺服冲床在用在哪里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数控冲床可以轻易做到楼主要的动作。

那就是都是机械式冲床了?那伺服冲床在用在哪里比较多?

网友:
机械式的好像不行,数控冲床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哈,我的意思就是在料盘自动加工时,举例:200SPM,能不能设置成每次在下死点都停留0.2s,或者是其它 ...

这个问题不算是问题,

有些厂家里的模具都有 组装 的功能,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不难实现,

只要工作时间配合的好,再高的冲压速度也是可以实现,用的只是一般的高速冲压机,低速冲压机肯定也可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