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标链条机构电机的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3-03-13):
求助。。。。。
一非标链条机构,链条上运输铁管,电机的功率怎么算

楼主:
图片怎么贴上???

楼主:
大概画了图,求大侠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都在哪啊?

网友(2017-07-13):
p=T*N/9550

网友:
先要大概知道多少的转速,确定电机的极数与减速机的减速比,然后按照减速比和负载可以求出功率,我安全系数一般乘以2.。。

网友:
算好力矩,就简单了

网友:
确定扭矩,计算功率

网友:
算扭矩呗,安全系数取高点。

网友:
你用这公试不对吧   扭矩T和N都不知道  你怎么计算功率,你是从书本上搬下来的吧?

网友:
与标准的算法应该是一样的呀

网友:
你需要先算出转速,扭矩,有效阻力

网友:
先要看带动的那部分,对吗

网友(2017-09-18):
得知道扭矩还有传送速度

网友:
方法如下:
1、先计算传动带的拉力=总载重量*滚动摩擦系数
2、拉力*驱动轮的半径=驱动扭矩
3、根据传送速度,计算驱动轮的转速=传送速度/驱动轮的周长
4、电机的功率(千瓦)=扭矩(牛米)*驱动轮转速(转/分)/9550
5、计算结果*安全系数*减速机构的效率,选取相应的电动机。
主要纠结:
  1. 皮带与辊子的摩擦系数,
  2. 物件(金属)与皮带的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