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代号问题

楼主(2013-03-13):
小弟请教一下,机床说明说中说的“车床主轴锥度:MT6”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模式锥度6,为莫氏6号锥,锥度C为1:19.180,外锥大径为Φ63.348锥度C与圆锥角α的关系为:C=2Xtg(α/2)车制时,小拖板(上滑板)板动角度为1°29'。

网友:
莫式6号

楼主:
知道了
谢谢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锥度6,为莫氏6号锥,锥度C为1:19.180,外锥大径为Φ63.348锥度C与圆锥角α的关系为:C=2Xtg(α/2)车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