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偏心轴,求加工工艺

楼主(2013-03-13):
  我用的安阳30车床,卡盘是Φ400三爪自定心的,
轴料是Φ160的45钢,想用三爪加垫块车削
垫块是1.5e吗?
车偏心部分时怎么检验夹装的偏心度是否正确

楼主:
晕,图反了,是我自己拿手机拍的

网友A:
1.车端面
2.车外形
3.钻孔
4.铣槽
5.磨外形
6.热处理
    我师傅教的  牛批吧

网友(点评):
你师傅出师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车端面
2.车外形
3.钻孔

成品后热处理会变形的,我们这都是粗车后热处理再车偏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晕,图反了,是我自己拿手机拍的

转过来了

网友B:
轴类工件有这样画图的吗?奇葩啊,能把简单问题搞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类工件有这样画图的吗?奇葩啊,能把简单问题搞复杂

这是厂里给的图纸,很奇怪吗?
不然你觉得该是什么样?

网友(点评):
我不是对你,是对画图的人,你没觉得图不对劲?

网友(点评):
有什么不对?

网友(点评):
偏心的图,在轴剖视中最好体现出来,否则不直观,而且容易漏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厂里给的图纸,很奇怪吗?
不然你觉得该是什么样?

有吗?没看出来

网友:
呵呵,我是觉得这图画的有点~

网友C:
图好象不全的?B向视图是从右边看过来吗?是的话,可在100f7和150f7底下各垫一V型铁,130m6处打表就可以知道跳动了

网友(点评):
是b向,垫v型铁怎么垫,这个真的一点不懂,还有在垫好垫没车时怎么检验偏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好象不全的?B向视图是从右边看过来吗?是的话,可在100f7和150f7底下各垫一V型铁,130m6处打表就可以知道 ...

垫v型铁,这个真不懂,能否说详细点。还有在垫好块没车削时怎样用百分表检查偏心度是否对

网友D:
能给出清晰点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出清晰点的图纸吗

看不清吗

网友E:
要是批量加工我估计跳楼了,单件加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批量加工我估计跳楼了,单件加工还可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批量加工我估计跳楼了,单件加工还可以

没几件,明天开始车了,第一次车偏心 希望顺利

网友:
完全可以在四爪上实现偏心

网友:
对,垫V型铁。找准中心孔偏置即可。

网友:
我咋没看出上面的图是偏心的啊,别看向视图,这图纸的毛病一大堆啊

网友F:
先上镗床把两偏心的中心空打好,再上车床两顶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上镗床把两偏心的中心空打好,再上车床两顶车

这样太麻烦了吧,我就是想了解下垫v型铁校正是怎样做的,麻烦懂的老师详细说下

网友:
好多尺寸标封闭了。斜度 大头小头 长度都标了。人家给你保证那个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