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么把页面1中的剖面视图移到页面2中还可以移动?

楼主(2013-03-13):
如题所示,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很简单,Ctrl+C Ctrl+V
在solidworks中操作就是这么方便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剖面视图用Ctrl+C Ctrl+V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剖面视图用Ctrl+C Ctrl+V好像不行

你要自由拖动很简单,选中视图,右键,取消对齐

网友:
我没这么做过
貌似5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由拖动很简单,选中视图,右键,取消对齐

这样好像也不能把视图拖到另一页面上啊。我根据大侠的思路试了试,用CTRL+X,CTRL+V是可以的,谢谢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Ctrl+C Ctrl+V
在solidworks中操作就是这么方便

另外还请教一下大侠,剖面视图转到另一页面上之后加不了中心符号,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也不能把视图拖到另一页面上啊。我根据大侠的思路试了试,用CTRL+X,CTRL+V是可以的 ...

视图似乎不能拖到另外的页面,但可以复制粘贴。

至于不能加中心线,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没法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似乎不能拖到另外的页面,但可以复制粘贴。

至于不能加中心线,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没法回答你

呵呵,和同事请教了,说可能不是正版软件的关系吧,只能是将就着用了

网友(点评):
也许你的剖视角度有问题,得到的视图不是正圆,所以无法打中心符号。

网友(点评):
你的同事真喜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和同事请教了,说可能不是正版软件的关系吧,只能是将就着用了

不可能,这个和是不是正版没关系,盗版的软件更好用,授权模块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这个和是不是正版没关系,盗版的软件更好用,授权模块更多

这个不太清楚,刚开始用,真心不习惯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9-06-13):
剪切,,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