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普车有正转没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3):
30普车有正转没反转怎么回事?正反转是液压控制的,压力正常,求帮助

网友:
我不了解,猜测一下,里面有一个惰轮,没啮合上

网友A:
液压阀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阀是否有问题

一般都是电磁阀出现问题

网友:
反车介轮脱位了吧!先看一下反车的油管在打反车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