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不锈钢打孔,钢板有弹性,导致把合金钻弹断

楼主(2013-03-13):
薄的不锈钢板,尺寸为3000x1500,在面上要打107-φ6的孔,孔距100,现在加工出现的问题是加工的时候钢板有弹性,导致把合金钻弹断,不知道大家在打不锈钢孔的时候是怎么加工的,我的加工方法是s1000,f100的加工中心

网友:
不锈钢切削抗力大,粘,散热不好,硬质合金钻头抗冲击差,易碎,换我宁愿用高速钢钻头用较低切削速度适当大点的进给加工

网友A:
不锈钢板薄且大,你是怎么压的?如果因为钢材有弹性,无法整体压直导致加工断钻头,那么你要定一个方向压紧。比如朝Y轴正方向加工,那么你先压住Y轴负方向一边,还有X轴两边,加工离压紧方向最近的一排孔,然后也是这个三边朝Y轴正方向超过刚才打的孔,再压三边,然后再打一排孔;一次类推,逐渐压过去,逐渐打过去。
如果是因为钻头问题断掉,买带钴的钻头,不锈钢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板薄且大,你是怎么压的?如果因为钢材有弹性,无法整体压直导致加工断钻头,那么你要定一个方向压紧 ...

板的四面都有孔,并且x轴方向不能压。。。。只能在y'轴方向压。。。。。。。。。现在纠结怎么个压法

网友(点评):
那就Y轴方向一边压,分上中下压,中间那个短点,上下长一点,孔要分开加工,一排一排加工过去,压块逐渐向Y轴正方向移动,上一次加工压块不要动。

网友B:
呵呵,楼主,这样的钻头不是你这样用的吧,就用含钴钻头,磨成三尖钻,也叫薄板钻,效率和质量都会明显的提高

网友C:
在薄板的下面加个块电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薄板的下面加个块电木试试?

加了,没用

网友:
冲出行吗,或者电火花

网友:
磨薄板钻用群钻加工,效果好!

网友:
用冲头冲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这样的钻头不是你这样用的吧,就用含钴钻头,磨成三尖钻,也叫薄板钻,效率和质量都会明显的提 ...

明天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D:
钻头不对,三尖两刃的钻头,中间的尖要长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不对,三尖两刃的钻头,中间的尖要长一点点。

不是类似于铣刀?

网友:
是我的话就直接用高速钢的键铣刀做。
另外上面很多大侠说的都是三尖两刃钻,是群钻的一种。论坛有好几个帖子说这个群钻百度也有,大侠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现在加工了,方法是普通钻头,s2500 飞20,这样能打通,加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现在加工了,方法是普通钻头,s2500 飞20,这样能打通,加醋

f120,上面打错了

网友(2015-06-13):
同意5楼8楼前辈,顶

网友:
如有条件试试冲孔,又快又好还省去打毛刺。

网友:
不锈钢不可以用吸盘,有种板上带滚珠,中间是钻头,挂在刀柄上,道具走到哪平板就走到哪,靠着滚珠压住薄板,防止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