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删除标注样式

楼主(2013-03-13):
CAD2012中有很多个自带的标注样式,我想把它删掉,但每次都说是正在使用样式,不能删除,请问各位大侠,这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当前在用的删不掉,你新建一个标注样式,并将新建的设置为当前使用的,这样就可以删掉那个霸占着“当前”的那个标注样式了

但有个前提条件,使用过的删不掉,只能删掉没有用过的,如果你一定要删,可以先将标注删了,再删样式。

样式就如同房子的地基,三居室,两居室,五居室之类的,标注就是地基上面的楼层,你想铲掉地基,需要先将上面的楼层全拆了

网友:
用格式刷,将多个样式统一刷成一种,然后就可以删去那些没使用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在用的删不掉,你新建一个标注样式,并将新建的设置为当前使用的,这样就可以删掉那个霸占着“当前”的 ...

谢谢回复。我试过,把cad所有内容都删了,还是不行。置为当前也没用,那里有四五个样式,都说是正在使用的样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过,把cad所有内容都删了,还是不行。置为当前也没用,那里有四五个样式,都说是正在使用的 ...

有块隐含了这些标注样式,要彻底整治它可以这样处理

Ctrl+A全选,Del删除,然后Pruge清理,你看看那些顽固的家伙还在不在?

楼主:
有没有用12版的,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过,把cad所有内容都删了,还是不行。置为当前也没用,那里有四五个样式,都说是正在使用的 ...

格式刷 刷完之后  在文件菜单里还有个  实用工具 清理……
总之是清理……
然后你点全部是  然后就可以自己清理掉不用的样式
不过  如果你是拷贝的别人的图  或者有从别的图中粘贴过来的图 比如角度样式 直径样式之类
是很难处理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一一删掉 用自己的新样式重新标注吧
祝你成功
PS  :其实复制粘贴别人的图很麻烦的   与自己的样板不一样 很费劲  我宁愿重新抄一遍也不复制别人的图 尤其是当自己是新手的时候

网友:
其实软件还是稍微老点的好用,新的就是增加一些不常见的内容,我们用08的还行

网友:
我用CAXA,现在用cad觉得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