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两项电机做到反正转的效果?

楼主(2013-03-13):
我想问问,如何让一个两项电机做到反正转的效果?
谁能帮帮我, 求教。

楼主:
谁能加我扣扣   522050362

网友:
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输送带上的电机是220V的,但是可以正反转。他的正反转是靠一个小的四方的控制器实现的。具体原理你去问问卖输送带电机的商家就知道了,或者干脆你买一个他们的控制器,来控制你的电机就行了。

网友(点评):
对的! 220V 电机都是通过 换向器控制的

网友:
百度应该有答案的!

网友:
三条电源线,其中两条反接,电机的产品手册上有。

网友:
就是串启动电容那个线圈头尾掉一下,没什么难的啊?

网友:
普通的倒顺开关就解决了,盖子上面有单相电机的接线图!

网友:
真没见过 220电机正反转

网友:
220V电机正反控制器

    名 称:220V电机正反控制器
    规 格:KAC402A
    品 牌:KMS
    包 装:标准
    供应商:深圳市科美顺科技有限公司
    价 格:
    最小起订量:1
    最大供应量:10000
    发货期限:1

订购    推荐给朋友

         详细说明

名称:电机正反转无线控制器 型号:KMS-KAC402A

一、技术指标

1、工作电压:AC220V

2、静态电流:≤80mA

3、工作频率:315MHz/433.92MHz

4、解码类型: 固定码解码

5、编码方式:焊盘编码

6、控制方式:互锁、点动、自锁

7、触点容量:10A/250V

8、控制路数:一、二路

9、输出信号:无源/有源

10、外观尺寸:50*70mm(L*W)

11、可接限位开关

二、应用

1、车库门控制、遥控窗帘、灯光控制、仪器电源开关控制

2、门禁开关控制、道闸开关控制等各种开关电子信号等控

制领域

网友: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主要是靠改变移相电容跟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串接方式实现正反转

网友:
这个真心没难度!方法太多了

网友:
推荐用接触器,加双控按钮方案,操作方便,灵敏度高,可靠性强。如应用于小型单相吊运机,可以百度:“小吊机吧”交流

网友(2013-04-17):
通过改变线圈电流改变磁场的相互关系,在常见设备多有应用,如木工用刨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