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打孔精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3-03-13):
现在学生一个,在平时干活打孔是孔的精度,孔距感觉非常难以保证,总是超差,想求助各位大神在打眼的时候有什么技巧方法能够保证孔距和孔的精度?(问老师但是钳工实训的时候老师没说,现在铣工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很纠结,虽然可以在铣床上面打但是太麻烦没有钻夹头,只能用机心夹那样太费时间,等考试的时候时间就会不够··)

网友:
先定好打孔的位置
用冲针冲好位置
再去钻床上打孔

网友A:
加工孔有定位孔和螺丝孔,你说的孔距无法保证,我的理解是孔距定位可以保证,但一旦打孔打下去,孔距就变了。当然孔距定位都不准,那打孔就是瞎扯淡。
孔距定位一般用划线,然后拿锥子敲一下,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定螺丝孔位,要求低一些,但对一些要求高的,那要看钳工水平了。所以定位最好有工装,没有工装那最好有CNC点孔。
保证孔距定位准确,你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去是打孔。
好吧你用钻床打孔,基本上头上的位置和屁股出头位置肯定不在一个位置上,而且孔越深,偏的越厉害,特别是台钻,摇臂钻。大神只能把钻头磨好点,进给开慢点减少误差。但是
大神几乎绝迹,一般人都打不出来的。
解决方案:1、主轴要稳,最好是立钻,这个很重要,如果产品较小,最好是钻头不钻,产品钻,最好是车床。
          2、工装钻孔的钻套很重要,又很容易磨损。加工深度越深,钻套越长,
          3、尽量先用中心钻点孔。
          4、较深较大的孔,你还是正反面打。
          5、原来有毛坯孔的,千万注意,你得用铣刀搞一遍,尺寸到位不了的,你再用钻头扩一下。
          6、铣孔就孔位而言比较准确,但必须有底孔。
以上是孔位准确加工。

要加工高精度孔,那就打孔、绞孔;什么不直?那就打孔、铣孔、绞孔;什么绞孔余量太大?那就打孔、铣孔、扩孔、绞孔;
当然绞孔也可以镗孔或挤压孔。
如果有车床那就简单了,打孔、车孔;什么一个丝的精度?那就打孔、车孔、绞孔(磨孔、挤压孔)都可以。

如果如果只有铣床,那就让你们老师下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孔有定位孔和螺丝孔,你说的孔距无法保证,我的理解是孔距定位可以保证,但一旦打孔打下去,孔距就变了 ...

我们用的是立钻,而且是新机子,每次打孔石我都是用中心钻定好位置再锁紧工作台,先用较小的钻头打在慢慢往大扩,最后铰孔,一般图纸要求精度是H7,不知道怎么的总是会偏·····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我说了你怎么打都会偏的,这是钻头加工的必然结果,区别在于偏多少;要求高的就要点孔,打小孔,铣孔,再铰孔。铣刀加工孔,孔位会很直的。

网友B:
现在打孔都上加工中心与数铣吧,我们公司目前只要上钻床的零件都是有工装保证的即钻具(钻套很关键)。精度要求严的先钻再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打孔都上加工中心与数铣吧,我们公司目前只要上钻床的零件都是有工装保证的即钻具(钻套很关键)。精度 ...

我现在只是在联系普通加工,至于数控现在我们还用不上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