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切槽刀。有没有人知道这种切槽刀!用过的速进。。

楼主(2013-03-13):
就是可以切槽又可以切外圆的切槽刀?如果有麻烦留下刀杆和刀片型号??!?先谢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是又能切槽又能车外圆吗?如果这个要求估计没有,至少我没有看见过。
1,切刀刀体和刀片都很纤细,做轴向走刀容易引起振动。
2,切刀副后角很小,做轴向走刀时副后角变成主后角,无法满足切削要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ISCAR有霸王切槽刀,可以车外圆。

网友A:
这是4mm的槽刀刀片,可以横拉(车削),可以切槽。横拉时ap0.75~2.4(即最大不超过刀片宽度的60%),横拉时的进给比切槽要快不少。ft就是横拉时的进给,fg是切槽的进给。这个刀片配不同的刀杆可以切外圆,切端面,切内槽包括横拉。
ISCAR的霸王刀刀杆设计有别于一般槽刀,在横拉时刀杆头部会倾斜一个很小的角度,使刀片和工件之间形成一个副偏角。但是横拉完后必须退回一些以释放切削力,此时刀杆头部又回到90度垂直工件,此时再进行切槽。

网友(点评):
刀哥,60%是不是切削深度可以达到2.4mm?如果是这样刀杆能承受?另外车外圆时光洁度如何?对于刀杆结构比较感兴趣。

网友(点评):
对,最大是刀片宽度的60%。宽槽精车时槽底会横拉,粗糙度0.8~1.6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mm的槽刀刀片,可以横拉(车削),可以切槽。横拉时ap0.75~2.4(即最大不超过刀片宽度的60%),横拉 ...

我去淘宝看了下,都没得卖。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吗?谢了

网友(点评):
你找当地的ISCAR或者代理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4mm的槽刀刀片,可以横拉(车削),可以切槽。横拉时ap0.75~2.4(即最大不超过刀片宽度的60%),横拉 ...

不错,是这样的,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