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压机和旋压工艺的详细解说

楼主(2013-03-14):
求旋压机和旋压工艺的详细解说。
现产品碗型塞,材料为304

网友A:
楼主是想要做旋压机设备还是只是想了解一下?
可以站内联系

网友:
j k是啊。楼主,不能冲压吗。你这是多少大的圆要旋压?

网友(点评):
目前做的就是冲压工艺,产品要求无划痕。所以冲压后要增加多道工序。如旋压能一次完成,必然也是公司内一次小革命。

网友(点评):
目前做的就是冲压工艺,产品要求无划痕。所以冲压后要增加多道工序。如旋压能一次完成,必然也是公司内一次小革命。

网友B:
这个东东,冲压是不是要效率些呀。旋边机貌似针对大一些的。

网友(2013-04-23):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冲压是不是要效率些呀。旋边机貌似针对大一些的。

这个东西,旋压工艺做好了吗?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做旋压机设备还是只是想了解一下?
可以站内联系

大哥,想了解旋压设备,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