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 用那种设备切割比较实惠划算

楼主(2013-03-14):
                        今天自己刚上一个小买卖,给别人加工轴套,量很大,,需要那种设备下料比较实惠划算,   需要进无缝钢管,自己切割成一段一段的,,不知道用 仪表切好,还是带锯床好, 有朋友建议用数控锯床,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锯床最慢,管料直径多少?一定范围内都可以用车床自动切。
当然如果除了切割外还要加工的,可以用自动进料车床。
具体看图纸,我可以给你看看工艺。

QQ:133700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床最慢,管料直径多少?一定范围内都可以用车床自动切。
当然如果除了切割外还要加工的,可以用自动进料 ...

      我干的是装载机上的轴套, 观景粗细很多类,小的60多点   大的 可能到 200,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轴套,需要车一下内孔,及少数需要车一下外圆,

网友B:
量大用锯床,用车床切才是浪费,少量才用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用锯床,用车床切才是浪费,少量才用这个办法

            数控锯床价位高,不过我们这里都用数控锯床,, 具体那种数控锯床好用些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点评):
非数控的液压锯床就不错,数控的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用锯床,用车床切才是浪费,少量才用这个办法

你这什么锯床?产品转不转?用锯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干的是装载机上的轴套, 观景粗细很多类,小的60多点   大的 可能到 200,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轴套 ...

产品太大,车床切割放不进,买那种产品转的自动下料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太大,车床切割放不进,买那种产品转的自动下料切割机。

还是买个数控锯床吧,别的我也不懂,,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