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斗式提升机皮带老是偏移

楼主(2013-03-14):
物料斗式提升机皮带皮带宽度为160 提升高度为15米的老是偏移,皮带机会刮擦箱体壁,没有防偏装置,有哪位同行有类似的经验,请支持,多谢,另什么材料的皮带机械性能好呢

网友A:
你的皮带没有导向条吗?我们纠偏一般都在皮带上粘导向条,靠滚筒两端来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皮带没有导向条吗?我们纠偏一般都在皮带上粘导向条,靠滚筒两端来限位的。

没有导向条 ,我想在箱体上安装耐磨尼龙块,用什么材质的尼龙块比较好呢

网友:
就是这种结构,导向条是粘在皮带上的,这样就不会跑偏了。你用尼龙块去限位,会造成皮带两侧松紧程度不一致,那样就更容易跑偏了。

网友:
材料需要耐磨,就选择PU的,想便宜又想耐磨就选PVC的